[求助] pss仿真求jitter

楼主(2016-07-22):
经过pnoise仿真后,如果求解他的jitter?比如一个反相器连接的振荡器,震荡出的结果是50M左右。通过pnoise求得相位噪声。
怎么通过相位噪声来求jitter?
cadence那个里面有一个积分区间,我主要是想知道这个区间怎么选择?
比如选择1~500K,结果是150fs,
如果选择1~500M,结果是730ps。
差距很大,这个区间怎么选择?
顺便问下,我仿真出来的相位噪声感觉有问题,怎么会有dBc大约0的情况啊,看下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
pnoise里最下边有个选项,默认是source,改成jitter就可以了

网友A:
10Hz到fosc或者fosc/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这个来说,就是10-55M就可以了?首先谢谢回答
再就是想问下,那后面的为什么不用考虑了?我发现如果加入后面的频率,结果变化还是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55M频率的时钟,积分区间:        1-25M是19ps
        1-50M是25ps
        1-100M是45ps
对于这个频率来说,积分区间对于最后结果影响还是很大的。具体该如何选择?

网友:
dBc是指噪声相对载波的大小吧,在低频率下1/f噪声为主要噪声来源,积分出来的噪声如果比载波的功率还大,那就有可能大于0吧,可以在noise summary里看一下噪声的分布情况及大小。

网友:
可能是要看系统工程师的需求

网友:
不同应用要求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具体说一下,或者相关的文档。我这边震荡出一个55M的时钟,我如果只是单纯看这个时钟的抖动,怎么计算。
一般时钟都有个jitter,他们的jitter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做的。
简单说就是我就想看,一个上升沿到另一个上升沿的jitter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具体说一下啊有个文档说明更好啊,谢谢啊
   我现在想确认时钟从一个上升沿到另一个上升沿的jitter是多少。

网友(2017-04-15):
回复 楼主: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应该是看jee吧

网友D:
积分带宽的选择和应用有很大关系的啊。 你这个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对于一般的通信系统来说,积分带宽和数据包的长度以及信号带宽有关。 你的振荡在55M, 上限最大只能选在55/2。 总之jitter是噪声总能量在时域的表现,噪声总能量和相位噪声的曲线以及积分带宽有关。 对一般的驱动电路来说,低频是1/f噪声,所以积分的下限影响不大,你就比较好选。但是你的是振荡器,低频是1/f^3,积分的下限影响也会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答复,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介绍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资料倒是没有,不过你可以自己写个matlab自己试试不同的积分带宽对不同类型的噪声的影响。关于相位噪声和jitter的关系,网上随便百度一下应该就有很多。

网友(2018-03-05):
顶楼主,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还有没有新的见解

网友(2022-12-14):
引用 网友D:
积分带宽的选择和应用有很大关系的啊。 你这个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对于一般的通信系统来说,积分带宽和数据 ...

"振荡器,低频是1/f^3“,这个值哪里来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0Hz到fosc或者fosc/2

10Hz哪里来的啊?

网友(2025-09-21):
引用 网友E:
10Hz哪里来的啊?

10Hz一般是jitter和time skew的分界频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