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是在哪个阶段给出的,有前端设计人员给出的吗

楼主(2016-07-22):
sdc是在哪个阶段给出的,有前端设计人员给出的吗?是综合工具dc自动生成,还是要设计人员手动写的?
有入门资料推荐吗?

网友:
一般是负责dc综合的工程师,在和设计人员交互了解整个设计的约束要求后,手动写的。DC的UG中有专门讲SDC命令的文档。

网友:
额,设计+约束,经过DC综合,得到netlist+SDC。
得到的SDC你可以再手工调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动调整应该不多,主要是加一些前端确认过的timing exception,针对后端修不掉的timing violation如果变动比较多,还是推荐改约束重新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