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x7 开发板试用(二)

楼主(2016-07-22):
直接vivado打开example project
选wavegen
选器件类型,没有50T,随便选一个70T好了
生成project完成之后,在这里可以改project part
改完之后,sim,synthesis都是ok的
但是到place的时候,报一些IO类型找不到,发现xdc的名字还是旧的70T
70T的IO资源和50T不一样,导致source xdc时报错

发现这个xdc是copy自另一个70T的source下,但是没有找到对应位置下有50T

楼主:
回复 楼主:

找到一篇安装50T开发板的指导文档,以及相关的指导7A50T_Board_Definition_Files_Vivado_2014_2
原来是需要手工安装一下配置文件的,copy,并重启vivado
然后就能看到50T Envaluation Board
按照Manual,加载DDR,MicroBlaze IP

做auto connect
完成Envaluation Board setup manual

楼主:
回复 楼主:

安装完project part:board,回到之前的place失败的wavegen的project
发现依然失败,原来xdc不会自己更新    Image 8 still wrong
自己动手,用add source找到doc dir隔壁的xdc dir,把7A50T_Master_XDC_PCB_Rev_A_v1_0.xdc加进去
三个一起跑,还是出错
应该删掉一些70T的旧xdc
发现7A50T_Master_XDC_PCB_Rev_A_v1_0.xdc只有pin assign,所以要留着wave_gen_timing.xdc,删掉旧的*pin.xdc
顺利完成place
从report看起来,design很小

1. Slice Logic
--------------

+-------------------------+------+-------+-----------+-------+
|        Site Type        | Used | Fixed | Available | Util% |
+-------------------------+------+-------+-----------+-------+
| Slice LUTs              |  748 |     0 |     32600 |  2.29 |
|   LUT as Logic          |  748 |     0 |     32600 |  2.29 |
|   LUT as Memory         |    0 |     0 |      9600 |  0.00 |
| Slice Registers         |  621 |     0 |     65200 |  0.95 |
|   Register as Flip Flop |  621 |     0 |     65200 |  0.95 |
|   Register as Latch     |    0 |     0 |     65200 |  0.00 |
| F7 Muxes                |   13 |     0 |     16300 |  0.08 |
| F8 Muxes                |    4 |     0 |      8150 |  0.05 |
+-------------------------+------+-------+-----------+-------+

6. Clocking
-----------

+------------+------+-------+-----------+-------+
|  Site Type | Used | Fixed | Available | Util% |
+------------+------+-------+-----------+-------+
| BUFGCTRL   |    3 |     0 |        32 |  9.38 |
| BUFIO      |    0 |     0 |        20 |  0.00 |
| MMCME2_ADV |    1 |     0 |         5 | 20.00 |
| PLLE2_ADV  |    0 |     0 |         5 |  0.00 |
| BUFMRCE    |    0 |     0 |        10 |  0.00 |
| BUFHCE     |    1 |     0 |        72 |  1.39 |
| BUFR       |    0 |     0 |        20 |  0.00 |
+------------+------+-------+-----------+-------+

网友(2019-05-09):
Thanks for the f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