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BUFG引入延时

楼主(2016-07-23):
大侠们好,有问题需要大家帮助

我现在用的XILINX virtex-II(xc2v3000-4)FPGA,我的设计中使用了一个BUFG,它的延时是多少?我找了DATASHEET和UG,都只说它怎么用,没找到它引入延时的地方,哪位大神指点下我哪里能找到?

再就是,我用的是XST综合器,记得原来用synplify的时候,可以看见网表,且网表中标明了模块引入延时。在ISE中用XST时,没看到这个功能,点最后的静态时序分析也只能看到一个约束是否满足,哪里可以找到网表,并指示模块延时时间?

谢谢大家看我的入门级问题,劳烦知道的大神知道下我,谢谢!

网友:
经过BUFG肯定是有延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知道这个,全局钟的重点是BUFG以后你可以认为该时钟信号到所有触发器的延迟都一样(差别小到可以忽略)。

网友:
现在还用V2?国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