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pdk问题

楼主(2016-07-23):
装了个tsmc的pdk

但是调用器件时,器件的属性里,修改finger数目,total width不会跟着改变

这是什么问题呢,怎么解决呢

属性里不变化,但是产生网表后,m是变化了的,m=m*finger,比如属性里填m=2, fing
er=3,那么网表显示m=2*3

就是图形化界面的那个属性里total widht显示不对

网友:
可能是库冲突,就是一个cds.lib里面添加了太多的库,单用这个库 + cadence基本库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