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VS关于pin不匹配的问题总结

楼主(2016-07-23):
最近一直在搞学校的MPW,但是到后仿真版图与原理图比对时,assura一直提示我pin不匹配,我尝试过多种方法后还是不行(主要是在Mx_text层打pin),以至于我怀疑是PDK的问题。后来使用layoutXL这个工具直接导入pin问题就解决了,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是对candence如何匹配sch与layout一知半解,在Mx上加text是规定这条连线的网络名称吗?还是不太懂,希望大神可以指点迷经

网友:
对的 。不过得看具体的工艺,每个FAB对PIN的定义不一样的

网友A:
通常来说我们现在在layout的时候不会在create pin出来,即便用virtuosoXL生成出来的pin,我都是直接删掉的,然后打label就可以了,不管是assure还是calibre都可以识别label,label打在输入输出的那条线上任一点就可以 通常我们都是打在边缘,至于这个label用什么层还是跟rulefile里对layer的define有关,有的process有专门的metal text层,例如M2_TXT,有的没有metal text层但是他在metal drawing 会有一个purpose是pin的定义,例如 名字也是M2 打label的时候选择purpose是pin的那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你是否有creat pin from labe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试过,也不行。昨天我把把图复制出到另一个库,然后又不行了。。。。。感觉好奇怪

网友(2021-07-29):
引用 网友A:
通常来说我们现在在layout的时候不会在create pin出来,即便用virtuosoXL生成出来的pin,我都是直接删掉的 ...

你把pin都删了 那xl怎么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