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总结一下candence的启动,留着自己看

楼主(2016-07-23):
启动candence有两个十分关键的文件,一个是cds.lib另一个是.cdsinit。
cds.lib是配置PDK的文件
具体语法如下
include“PDK中cds.lib的绝对路径,可以包含其他的cds.lib”
要使cds.lib起作用一定要在cds.lib所在的目录下运行icfb才行。

.cdsinit是candence启动时配置启动模块的文件
在初次安装完成时需要把/candence/ic5141/tools/dfII/samples/local文件夹复制到
                               /candence/ic5141/tools/dfII,然后把local文件夹中的cdsinit改为.cdsinit
比如需要在candence中嵌入calibre时只需在这个文件中加入相应的脚本即可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文件就是home目录下的.bashrc 每次启动终端时系统会运行一次这个文件,一般这个文件里面会有相关软件需要的环境变量如果在使用中发现一些环境变量找不到就到这个文件下找吧

网友:
只需要复制.cdsinit到virtuoso的启动目录下即可。
读一下cdsinit里边的内容就明白原因了。

网友:
你你你你你牛

网友(2021-08-30):
可以分享一下cadence启动这方面的知识或者资料吗,小白不太懂有点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