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BadAtom (invalid Atom parameter)

楼主(2016-07-23):
617启动virtuoso的时候显示error,如下:\e Display :0.0 Error "BadAtom (invalid Atom parameter)"
\e  request 20 error 5 serial 229

此问题,小弟摸索到先启动51的Cadence,再启动617就没有这个error了,
请问各位知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办法解决直接启动617不报这个error?

网友(2017-10-09):
一样得问题啊,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2017-11-21):
那个badatom其实不影响仿真,安装HOTFIX可以解决,第一个warning应该是你操作系统的原因,试试看,如果仿真OK,就还好。

网友(2018-05-15):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8-06-20):
我在layout时不能引用PDK里的layout型cell,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哪位朋友了解的话,请告知一下

网友:
问题一样无解

网友:
据说license.dat可执行即可,可为何能执行了任然显示同样错误???

网友(2019-02-26):
回复 楼主:

   同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本问题,换个fix版本

网友:
this is issue in the tool, install hot fix

网友(2019-06-10):
我刚遇到同样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删除主目录下的.cdsinit,还有一种方法是一个高手说的,升级或者降级软件,该方法我没有验证,我的cadence版本6.1.7-64b.78,目前是报错可以启动,之前是报错不启动

网友(2021-02-2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去试试安装下hotfix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