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2014为什么不能跑veriloga

楼主(2016-07-23):
如题,在服务器上面安装了hspice2014.09 SP2-3 64bit, 不能跑veriloga;但是另外一台服务器装的是hspice2012.06 SP1 32bit确可以跑veriloga,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信息太少了,你要看lis中的错误信息

楼主:
显示的就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环境设置也加了veriloga

网友(2017-09-03):
看看网表,可能没有引用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