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entaurus仿真栅电极问题

楼主(2016-07-23):
最近在仿真一个MOSFET器件特性,但是在看电势图的时候发现栅电极那里有些问题:栅是金属,不会有电势差的Q:我的仿真图像显示栅上竟然有电势差!!!!
十分不理解,后来看了一下资料,想着有可能是我的电极接触(contact)设置错了,因为我的栅大约有5nm厚,contact我只是设置在表面上了,资料上说要设置整个区域(如下图所示)

然后我按照上面的步骤设置了栅接触,但是我并不理解为什么最后一步要删除栅区域,所以最后一步并没有做。最后的仿真结果显示栅上面还是会有电势差!

所以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呢??能不能给个解决方案呢。。谢谢了

PS:在仿真过程中我发现在做这几步后,显示的结果感觉只是栅的四周设置了接触,栅的内部还是没有用相应接触颜色表示出来。晕。。

网友:
第二步做对了吗?

网友:
一般电极都是把金属删掉来处理的,接触面就会是金半接触了,然后直接将接触面定义为contact,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删掉。。。坐等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2016-11-05):
做成金半接触的好处是可以自己手动调节栅极势垒和和功函数。如果是用多晶硅的话,那么系统会自动根据掺杂来计算相应的势垒和功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一下,如果要调节金属功函数的话,在哪里设置呢??难道在.cmd文件中吗??我设置功函数都是直接在材料中找到功函数来改,如果没有了金属区,而只是保留那个接触面,那么我那样的设置方法就有问题了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说select body吗??应该是做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