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在子单元里可以提出来,在整体版图中提不出来

楼主(2016-07-24):
三极管在子单元中可以提出来,但在整体版图中替补出来 .更神奇的是:另一个单元中的三极管能提出来。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原因已经找到,是由于LVS文件语法有漏洞造成的

网友:
lvs rule里你对三极管重新定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告知一下漏洞是什么 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nw ring把pnp管包围起来的话,就提不出来器件,顾认为:lvs验证文件存在bug,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正常啊 pnp不能做到nwell里除非你有DNW,pnp的一端是要接地的,它的四周一定要有psub,在psub外再加dnw是可以的,如果在pnp外直接加nwell是不行的,相当于pnp被锁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用的是隔离型PNP,不是衬底PnP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隔离型pnp的话 确实不应该出这样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不会出现问题,可是他偏偏出现了,只能说明一点文件写的太糙。坑死版图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