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里FILLER不能插入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24):
我在ICC里布局布线后插入FILLER,用insert_stdcell_filler一个也插不进去。

查看lib文件后发现FILLER cell有dont_use : ture 这一行,具体如下
cell {GFILL} {
dont_use : ture;
dont_touch : ture;
area : ...
...
}  (后面就是pin的定义,不打了)
别的FILLER cell还有GFILL10,GFILL2,GFILL3, GFILL4。
全都有dont_use : ture

现在DRC里有NWELL之间距离太近的错误,
我用insert_well_filler来解决这个错误可行吗?

谢谢大家。

网友:
把dont_use的attr拿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拿掉过后依旧插不进去。
而且我standard cell之间的最小距离是0.2微米,
但是GFILL的宽度是0.8微米,有些地方没法插。

FILLER的宽度不是应该和最小间距一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确认下你这个单元是metal filler还是filler,找cell介绍的文档看,或者找gds确认。

应该是最小的,你这个估计是你没找对单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找了下,果然有个叫FILL1的cell,宽度刚好是0.2微米,能够插入。
谢谢版主大大
现在又有新的问题了,我DRC过了但LVS过不了。
我想问下LVS时对比的是什么?
icc生成的layout和icc生成的netlist吗?
还是icc生成layout和dc生成的netlis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icc生成的layout和icc生成的netlist转换的cdl网表。

查一下calibre的v2lvs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v2lvs把Verilog网表转换成了spi格式的网表。但是整个top的LVS还是有问题。

于是我就把rtl代码中的一个很小的子模块单独重新跑了一遍dc、icc、lvs。
发现这个子模块lvs能过。

top和子模块走的流程是一样的,但是top的lvs就过不了。
这是报告: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LAYOUT CELL NAME:         top_uart_linear
SOURCE CELL NAME:         top_uart_linear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36        37    *

Nets:            9713      9539    *

Instances:      10112     10115    *    MN (4 pins)
                 10124     10124         MP (4 pins)
                     1         1         D (2 pins)
                ------    ------
Total Inst:     20237     20240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36        36

Nets:            5534      5320    *

Instances:       1120      1120         MN (4 pins)
                  1121      1117    *    MP (4 pins)
                     1         1         D (2 pins)
                     2         2         AOI_3_1 (5 pins)
                     6         6         OAI_3_1 (5 pins)
                     3         3         SDW3 (4 pins)
                     9         9         SUP3 (4 pins)
                    43        43         SPDW_2_1 (4 pins)
                     3         3         SPDW_2_1_1 (5 pins)
                     5         5         SPDW_2_2 (5 pins)
                    59        59         SPDW_2_2_1 (6 pins)
                     6         6         SPDW_2_2_2 (7 pins)
                     3         3         SPDW_3_2 (6 pins)
                   186       187    *    SPUP_2_1 (4 pins)
                   113       112    *    SPUP_2_2 (5 pins)
                    81        81         SPUP_2_2_1 (6 pins)
                    17        17         SPUP_2_2_2 (7 pins)
                     3         3         SPUP_3_2 (6 pins)
                    71        71         SMN2 (4 pins)
                    71        71         SMP2 (4 pins)
                     1         1         SPMN((2+2)*1*1) (8 pins)
                     1         1         SPMP((2+2+1)*1) (8 pins)
                  3192      3198    *    _invv (4 pins)
                   173       170    *    _invx2v (4 pins)
                     1         1         _invx3v (4 pins)
                   435       435         _nand2v (5 pins)
                    16        16         _nand3v (6 pins)
                    11        11         _nand4v (7 pins)
                    60        60         _nor2v (5 pins)
                     9         9         _nor3v (6 pins)
                     8         8         _nor4v (7 pins)
                     3         3         _pdw2v (4 pins)
                     3         5    *    _pup2v (4 pins)
                  1072      1072         _sdw2v (4 pins)
                   175       175         _smn3v (5 pins)
                   820       820         _sup2v (4 pins)
                   123       123         _tgmb (7 pins)
                    80        80         _xr2v (5 pins)
                    19        19         _xra2v (5 pins)
                ------    ------
Total Inst:      9125      9126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1049                                                  Xuu1/Xuu1/n68
       --------------------------                                --------------------------

       ** missing connection **                                  (SPDW_2_2_2):input
                                                                   Xuu1/Xuu1/XU250/MI16: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up2v):in2
                                                                   Xuu1/Xuu1/XU250/MI9: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ut
                                                                   Xuu1/Xuu1/XU249/M_u3-M_u2:d
                                                                   Xuu1/Xuu1/XU249/M_u3-M_u3:d

--------------------------------------------------------------------------------------------------------------

  2    Net 1405                                                  Xuu1/Xuu2/N92
       --------------------------                                --------------------------

       (SPDW_2_2_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71/M1(64.270,50.315):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DW_2_2_2):input
                                                                   Xuu1/Xuu2/XU66/MI14: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u1/Xuu2/Xsub_61/XU6/MU1-M_u2:g
                                                                   Xuu1/Xuu2/Xsub_61/XU6/MU1-M_u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u1/Xuu2/Xadd_59/XU1_2/MU3-M_u2:g
                                                                   Xuu1/Xuu2/Xadd_59/XU1_2/MU3-M_u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ut
                                                                   Xuu1/Xuu2/Xadd_57/XU1_1_3/MU4-M_u2:d
                                                                   Xuu1/Xuu2/Xadd_57/XU1_1_3/MU4-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tgmb):sel1
                                                                   Xuu1/Xuu2/Xadd_59/XU1_2/MI14-M_u3:g
                                                                   Xuu1/Xuu2/Xadd_59/XU1_2/MI13-M_u2:g

--------------------------------------------------------------------------------------------------------------

  3    Net 1591                                                  Xuu1/Xuu2/n280
       --------------------------                                --------------------------

       (SPDW_2_2_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71/M5(65.310,50.315):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DW_2_2_2):input
                                                                   Xuu1/Xuu2/XU66/MI15:g

--------------------------------------------------------------------------------------------------------------

  4    Net 376                                                   Xuu1/Xuu2/N222
       --------------------------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u1/Xuu2/XU67/MU1-M_u2:g
                                                                   Xuu1/Xuu2/XU67/MU1-M_u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ut
                                                                   Xuu1/Xuu2/Xadd_78_aco/XU19/M_u4-M_u2:d
                                                                   Xuu1/Xuu2/Xadd_78_aco/XU19/M_u4-M_u3:d

--------------------------------------------------------------------------------------------------------------

  5    Net 1240                                                  Xuu1/Xuu2/N41
       --------------------------                                --------------------------

       X452/M5(52.960,78.145):g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SPUP_2_2):input
                                                                   Xuu1/Xuu2/XU124/MI20:g

       ** missing connection **                                  (_pup2v):in2
                                                                   Xuu1/Xuu2/XU271/M_u9: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1/Xuu2/Xsub_45/XU2_5/MU18-M_u2:d
                                                                   Xuu1/Xuu2/Xsub_45/XU2_5/MU18-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2v):in1
                                                                   Xuu1/Xuu2/XU124/MI24:g

--------------------------------------------------------------------------------------------------------------

  6    Net 1454                                                  Xuu1/Xuu2/n134
       --------------------------                                --------------------------

       (SPUP_2_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601/M7(71.235,69.825):g

       (_sdw2v):in1                                              ** missing connection **
         X601/M3(71.110,68.865):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UP_2_1):input
                                                                   Xuu1/Xuu2/XU213/MI19: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UP_2_2):input
                                                                   Xuu1/Xuu2/XU211/MI21: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2v):in2
                                                                   Xuu1/Xuu2/XU213/MI2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2v):in2
                                                                   Xuu1/Xuu2/XU211/MI16: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1/Xuu2/Xadd_68_U1_1_3/MU4-M_u2:d
                                                                   Xuu1/Xuu2/Xadd_68_U1_1_3/MU4-M_u3:d

--------------------------------------------------------------------------------------------------------------

  7    Net 1467                                                  Xuu1/Xuu2/n135
       --------------------------                                --------------------------

       (SPUP_2_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601/M5(71.770,69.825):g

       (_sdw2v):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601/M0(71.770,68.865):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UP_2_1):input
                                                                   Xuu1/Xuu2/XU213/M_u2: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2v):in2
                                                                   Xuu1/Xuu2/XU213/MI16: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2v):in1
                                                                   Xuu1/Xuu2/XU213/MI22: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1/Xuu2/Xadd_68_U1_1_4/MU4-M_u2:d
                                                                   Xuu1/Xuu2/Xadd_68_U1_1_4/MU4-M_u3:d

--------------------------------------------------------------------------------------------------------------

  8    Net 556                                                   Xuu1/Xuu1/N72
       --------------------------                                --------------------------

       (SPDW_2_2_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73/M1(29.945,86.315):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UP_2_2):input
                                                                   Xuu1/Xuu1/XU130/MI21: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DW_2_2_2):input
                                                                   Xuu1/Xuu1/XU250/MI1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1/Xuu1/Xsub_95/XU2_2/MU18-M_u2:d
                                                                   Xuu1/Xuu1/Xsub_95/XU2_2/MU18-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2v):in2
                                                                   Xuu1/Xuu1/XU130/MI16:g

--------------------------------------------------------------------------------------------------------------

  9    Net 1404                                                  Xuu1/Xuu2/N214
       --------------------------                                --------------------------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2v):in1
                                                                   Xuu1/Xuu2/Xcycle_reg_3_/MI5: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up2v):in2
                                                                   Xuu1/Xuu2/Xcycle_reg_3_/MI6: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1/Xuu2/XU146/M_u3-M_u2:d
                                                                   Xuu1/Xuu2/XU146/M_u3-M_u3:d

--------------------------------------------------------------------------------------------------------------

10    Net 1466                                                  Xuu1/Xuu2/N215
       --------------------------                                --------------------------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2v):in1
                                                                   Xuu1/Xuu2/Xcycle_reg_2_/MI5: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up2v):in2
                                                                   Xuu1/Xuu2/Xcycle_reg_2_/MI6: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1/Xuu2/XU147/M_u3-M_u2:d
                                                                   Xuu1/Xuu2/XU147/M_u3-M_u3:d

--------------------------------------------------------------------------------------------------------------

11    Net 1109                                                  Xuu1/Xuu2/N91
       --------------------------                                --------------------------

       (SPDW_2_2_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71/M2(64.530,50.315):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DW_2_2_2):input
                                                                   Xuu1/Xuu2/XU66/MI16: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1/Xuu2/Xadd_57/XU1_1_2/MU4-M_u2:d
                                                                   Xuu1/Xuu2/Xadd_57/XU1_1_2/MU4-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u1/Xuu2/Xsub_61/XU4/MU1-M_u2:g
                                                                   Xuu1/Xuu2/Xsub_61/XU4/MU1-M_u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u1/Xuu2/Xadd_59/XU1_1/MU3-M_u2:g
                                                                   Xuu1/Xuu2/Xadd_59/XU1_1/MU3-M_u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tgmb):sel1
                                                                   Xuu1/Xuu2/Xadd_59/XU1_1/MI14-M_u3:g
                                                                   Xuu1/Xuu2/Xadd_59/XU1_1/MI13-M_u2:g

--------------------------------------------------------------------------------------------------------------

12    Net 1312                                                  Xuu1/Xuu2/n129
       --------------------------                                --------------------------

       ** missing connection **                                  (SPUP_2_1):input
                                                                   Xuu1/Xuu2/XU213/MI20: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1/Xuu2/XU264/M_u4-M_u2:d
                                                                   Xuu1/Xuu2/XU264/M_u4-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2v):in1
                                                                   Xuu1/Xuu2/XU213/MI24:g

--------------------------------------------------------------------------------------------------------------

13    Net 1246                                                  Xuu1/Xuu1/N196
       --------------------------                                --------------------------

       X709/M7(54.450,15.605):d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SPDW_2_1):output
                                                                   Xuu1/Xuu1/XU244/M_u2:d
                                                                   Xuu1/Xuu1/XU244/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pup2v):out1
                                                                   Xuu1/Xuu1/XU244/M_u9:d
                                                                   Xuu1/Xuu1/XU161/MI2: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u1/Xuu1/Xcycle_reg_2_/MI135:g
                                                                   Xuu1/Xuu1/Xcycle_reg_2_/MI139: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up2v):out1
                                                                   Xuu1/Xuu1/XU244/MI16-MI12:s

--------------------------------------------------------------------------------------------------------------

14    Net 79                                                    Xuu1/Xuu2/N102
       --------------------------                                --------------------------

       X1436/M5(60.570,52.945):g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SPUP_2_2_2):input
                                                                   Xuu1/Xuu2/XU52/MI10:g

       ** missing connection **                                  (_pup2v):in1
                                                                   Xuu1/Xuu2/XU82/MU24: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2v):in2
                                                                   Xuu1/Xuu2/XU52/MI13-M_u10: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1/Xuu2/Xadd_59/XU1_4/MU18-M_u2:d
                                                                   Xuu1/Xuu2/Xadd_59/XU1_4/MU18-M_u3:d

--------------------------------------------------------------------------------------------------------------

15    Net 146                                                   Xuu2/Xuu1/N10
       --------------------------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add_46/XU1_1_5/MU4-M_u2:d
                                                                   Xuu2/Xuu1/Xadd_46/XU1_1_5/MU4-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2v):in1
                                                                   Xuu2/Xuu1/XU21/M_u2-M_u1:g
                                                                   Xuu2/Xuu1/XU21/M_u2-M_u3:g

--------------------------------------------------------------------------------------------------------------

16    Net 147                                                   Xuu2/Xuu1/N21
       --------------------------                                --------------------------

       (_invv):o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378/M2(15.730,14.315):d
         X1378/M5(15.730,13.47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nor4v):in4
                                                                   Xuu2/Xuu1/XU28/MU8-M_u8:g
                                                                   Xuu2/Xuu1/XU28/MU8-M_u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U29/M_u4-M_u2:d
                                                                   Xuu2/Xuu1/XU29/M_u4-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U19/M_u3-M_u2:d
                                                                   Xuu2/Xuu1/XU19/M_u3-M_u3:d

--------------------------------------------------------------------------------------------------------------

17    Net 172                                                   Xuu2/Xuu1/N6
       --------------------------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add_46/XU1_1_1/MU4-M_u2:d
                                                                   Xuu2/Xuu1/Xadd_46/XU1_1_1/MU4-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2v):in1
                                                                   Xuu2/Xuu1/XU25/M_u2-M_u1:g
                                                                   Xuu2/Xuu1/XU25/M_u2-M_u3:g

--------------------------------------------------------------------------------------------------------------

18    Net 264                                                   Xuu2/Xuu1/N7
       --------------------------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add_46/XU1_1_2/MU4-M_u2:d
                                                                   Xuu2/Xuu1/Xadd_46/XU1_1_2/MU4-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2v):in1
                                                                   Xuu2/Xuu1/XU24/M_u2-M_u1:g
                                                                   Xuu2/Xuu1/XU24/M_u2-M_u3:g

--------------------------------------------------------------------------------------------------------------

19    Net 326                                                   Xuu2/Xuu1/N20
       --------------------------                                --------------------------

       (_invv):o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379/M2(18.070,11.285):d
         X1379/M5(18.070,12.13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4v):in1
                                                                   Xuu2/Xuu1/XU27/MI9:g
                                                                   Xuu2/Xuu1/XU27/MI19: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U20/M_u3-M_u2:d
                                                                   Xuu2/Xuu1/XU20/M_u3-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nor4v):out
                                                                   Xuu2/Xuu1/XU28/MU8-M_u8:d
                                                                   Xuu2/Xuu1/XU28/MU8-M_u5:d
                                                                   Xuu2/Xuu1/XU28/MU8-M_u3:d
                                                                   Xuu2/Xuu1/XU28/MU8-M_u4:d
                                                                   Xuu2/Xuu1/XU28/MU8-M_u7:s

--------------------------------------------------------------------------------------------------------------

20    Net 367                                                   Xuu2/Xuu1/N19
       --------------------------                                --------------------------

       (_invv):o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380/M2(20.130,17.915):d
         X1380/M5(20.130,17.07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4v):in4
                                                                   Xuu2/Xuu1/XU27/MI14:g
                                                                   Xuu2/Xuu1/XU27/MI18: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U31/M_u4-M_u2:d
                                                                   Xuu2/Xuu1/XU31/M_u4-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U21/M_u3-M_u2:d
                                                                   Xuu2/Xuu1/XU21/M_u3-M_u3:d

--------------------------------------------------------------------------------------------------------------

21    Net 393                                                   Xuu2/Xuu1/N8
       --------------------------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add_46/XU1_1_3/MU4-M_u2:d
                                                                   Xuu2/Xuu1/Xadd_46/XU1_1_3/MU4-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2v):in1
                                                                   Xuu2/Xuu1/XU23/M_u2-M_u1:g
                                                                   Xuu2/Xuu1/XU23/M_u2-M_u3:g

--------------------------------------------------------------------------------------------------------------

22    Net 463                                                   Xuu2/Xuu1/N17
       --------------------------                                --------------------------

       (_invv):o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385/M2(24.530,14.315):d
         X1385/M5(24.530,13.47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4v):in2
                                                                   Xuu2/Xuu1/XU27/MI16:g
                                                                   Xuu2/Xuu1/XU27/MU5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U33/M_u4-M_u2:d
                                                                   Xuu2/Xuu1/XU33/M_u4-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U23/M_u3-M_u2:d
                                                                   Xuu2/Xuu1/XU23/M_u3-M_u3:d

--------------------------------------------------------------------------------------------------------------

23    Net 496                                                   Xuu2/Xuu1/N11
       --------------------------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add_46/XU1_1_6/MU4-M_u2:d
                                                                   Xuu2/Xuu1/Xadd_46/XU1_1_6/MU4-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2v):in1
                                                                   Xuu2/Xuu1/XU20/M_u2-M_u1:g
                                                                   Xuu2/Xuu1/XU20/M_u2-M_u3:g

--------------------------------------------------------------------------------------------------------------

24    Net 636                                                   Xuu2/Xuu1/N14
       --------------------------                                --------------------------

       (_invv):o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387/M2(31.670,17.915):d
         X1387/M5(31.670,17.07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nor4v):in4
                                                                   Xuu2/Xuu1/XU13/MU8-M_u8:g
                                                                   Xuu2/Xuu1/XU13/MU8-M_u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U26/M_u3-M_u2:d
                                                                   Xuu2/Xuu1/XU26/M_u3-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U14/M_u4-M_u2:d
                                                                   Xuu2/Xuu1/XU14/M_u4-M_u3:d

--------------------------------------------------------------------------------------------------------------

25    Net 534                                                   Xuu2/Xuu1/N12
       --------------------------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add_46/XU1_1_7/MU4-M_u2:d
                                                                   Xuu2/Xuu1/Xadd_46/XU1_1_7/MU4-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2v):in1
                                                                   Xuu2/Xuu1/XU19/M_u2-M_u1:g
                                                                   Xuu2/Xuu1/XU19/M_u2-M_u3:g

--------------------------------------------------------------------------------------------------------------

26    Net 644                                                   Xuu2/Xuu1/N16
       --------------------------                                --------------------------

       (_invv):o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391/M2(35.330,14.885):d
         X1391/M5(35.330,15.73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U24/M_u3-M_u2:d
                                                                   Xuu2/Xuu1/XU24/M_u3-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4v):out
                                                                   Xuu2/Xuu1/XU27/MI14:d
                                                                   Xuu2/Xuu1/XU27/MI15:d
                                                                   Xuu2/Xuu1/XU27/MI16:d
                                                                   Xuu2/Xuu1/XU27/MI9:d
                                                                   Xuu2/Xuu1/XU27/MI18:s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2v):in2
                                                                   Xuu2/Xuu1/XU5/M_u2-M_u2:g
                                                                   Xuu2/Xuu1/XU5/M_u2-M_u4:g

--------------------------------------------------------------------------------------------------------------

27    Net 1308                                                  Xuu1/Xuu2/N183
       --------------------------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1/Xuu2/XU272/M_u4-M_u2:d
                                                                   Xuu1/Xuu2/XU272/M_u4-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3v):in2
                                                                   Xuu1/Xuu2/XU146/M_u4-M_u1:g
                                                                   Xuu1/Xuu2/XU146/M_u4-M_u4:g

--------------------------------------------------------------------------------------------------------------

28    Net 1420                                                  Xuu1/Xuu2/N182
       --------------------------                                --------------------------

       X1436/M5(60.570,52.945):d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SPDW_2_1):output
                                                                   Xuu1/Xuu2/XU271/M_u2:d
                                                                   Xuu1/Xuu2/XU271/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pup2v):out1
                                                                   Xuu1/Xuu2/XU271/M_u9:d
                                                                   Xuu1/Xuu2/XU82/MU24:d

       ** missing connection **                                  (_sup2v):out1
                                                                   Xuu1/Xuu2/XU271/MI16-MI12:s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3v):in2
                                                                   Xuu1/Xuu2/XU147/M_u4-M_u1:g
                                                                   Xuu1/Xuu2/XU147/M_u4-M_u4:g

--------------------------------------------------------------------------------------------------------------

29    Net 584                                                   Xuu1/Xuu1/N121
       --------------------------                                --------------------------

       (SPDW_2_2_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73/M4(30.990,86.315):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UP_2_2_1):input
                                                                   Xuu1/Xuu1/XU153/MI7: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DW_2_2_2):input
                                                                   Xuu1/Xuu1/XU250/MI14: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2v):in2
                                                                   Xuu1/Xuu1/XU153/MI17-M_u10: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1/Xuu1/Xsub_105/XU2_10/MU18-M_u2:d
                                                                   Xuu1/Xuu1/Xsub_105/XU2_10/MU18-M_u3:d

--------------------------------------------------------------------------------------------------------------

30    Net 590                                                   Xuu1/Tc[3]
       --------------------------                                --------------------------

       (SPDW_2_2_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73/M5(31.250,86.315):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DW_2_2_2):input
                                                                   Xuu1/Xuu1/XU250/MU25:g

--------------------------------------------------------------------------------------------------------------

31    Net 357                                                   Xuu1/Tc[2]
       --------------------------                                --------------------------

       (SPDW_2_2_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73/M3(30.515,86.315):g

       (_sup2v):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73/M10(30.425,85.345):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DW_2_2_2):input
                                                                   Xuu1/Xuu1/XU250/MI15: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up2v):in1
                                                                   Xuu1/Xuu1/XU250/MI11:g

--------------------------------------------------------------------------------------------------------------

32    Net 1554                                                  Xuu1/Xuu2/n242
       --------------------------                                --------------------------

       (SPDW_2_2_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71/M3(64.770,50.075):g

       (_sup2v):in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71/M10(65.015,49.345):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DW_2_2_2):input
                                                                   Xuu1/Xuu2/XU66/MI18: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up2v):in1
                                                                   Xuu1/Xuu2/XU66/MI12:g

--------------------------------------------------------------------------------------------------------------

33    Net 582                                                   Xuu1/Xuu1/N118
       --------------------------                                --------------------------

       (SPDW_2_2_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73/M0(29.635,86.315):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UP_2_2_1):input
                                                                   Xuu1/Xuu1/XU162/MI7: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DW_2_2_2):input
                                                                   Xuu1/Xuu1/XU250/MI18: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2v):in2
                                                                   Xuu1/Xuu1/XU162/MI17-M_u10: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1/Xuu1/Xsub_105/XU2_7/MU18-M_u2:d
                                                                   Xuu1/Xuu1/Xsub_105/XU2_7/MU18-M_u3:d

--------------------------------------------------------------------------------------------------------------

34    Net 1541                                                  Xuu1/Xuu2/N18
       --------------------------                                --------------------------

       (SPDW_2_2_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71/M0(64.030,50.315):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UP_2_2_2):input
                                                                   Xuu1/Xuu2/XU44/MI12: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DW_2_2_2):input
                                                                   Xuu1/Xuu2/XU66/MU25: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2v):in2
                                                                   Xuu1/Xuu2/XU44/MI6-M_u10: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1/Xuu2/Xsub_42/XU21/M_u4-M_u2:d
                                                                   Xuu1/Xuu2/Xsub_42/XU21/M_u4-M_u3:d

--------------------------------------------------------------------------------------------------------------

35    Net 1452                                                  Xuu1/Xuu2/n174
       --------------------------                                --------------------------

       (SPDW_2_2_2):out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71/M3(64.770,50.075):d
         X1471/M4(65.030,50.075):s

       (_sup2v):out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71/M11(65.275,49.345):s

       ** missing connection **                                  (SPDW_2_2_2):output
                                                                   Xuu1/Xuu2/XU66/MI18:d
                                                                   Xuu1/Xuu2/XU66/MI17:d

       ** missing connection **                                  (_sup2v):out1
                                                                   Xuu1/Xuu2/XU66/MI13:s

--------------------------------------------------------------------------------------------------------------

36    Net 310                                                   Xuu2/Xuu1/N5
       --------------------------                                --------------------------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2v):in1
                                                                   Xuu2/Xuu1/XU26/M_u2-M_u1:g
                                                                   Xuu2/Xuu1/XU26/M_u2-M_u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add_46/XU1/MU1-M_u2:d
                                                                   Xuu2/Xuu1/Xadd_46/XU1/MU1-M_u3:d

--------------------------------------------------------------------------------------------------------------

37    Net 389                                                   Xuu2/Xuu1/N15
       --------------------------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u2/Xuu1/XU25/M_u3-M_u2:d
                                                                   Xuu2/Xuu1/XU25/M_u3-M_u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2v):in1
                                                                   Xuu2/Xuu1/Xcounter_reg_1_/MI5: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up2v):in2
                                                                   Xuu2/Xuu1/Xcounter_reg_1_/MI6:g

--------------------------------------------------------------------------------------------------------------

38    Net X1386/6                                               Xuu1/Xuu1/XU249/net6
       --------------------------                                --------------------------

       (_invv):in                                                ** missing connection **
         X1386/M2(29.070,86.885):g
         X1386/M5(29.070,87.7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u1/Xuu1/XU249/M_u3-M_u2:g
                                                                   Xuu1/Xuu1/XU249/M_u3-M_u3:g

--------------------------------------------------------------------------------------------------------------

39    Net X1473/11                                              Xuu1/Xuu1/XU250/net36
       --------------------------                                --------------------------

       (SPDW_2_2_2):out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73/M0(29.635,86.315):d
         X1473/M1(29.945,86.315):s

       (_sup2v):out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73/M10(30.425,85.345):d

       ** missing connection **                                  (SPDW_2_2_2):output
                                                                   Xuu1/Xuu1/XU250/MI18:d
                                                                   Xuu1/Xuu1/XU250/MI17:d

       ** missing connection **                                  (_sup2v):out1
                                                                   Xuu1/Xuu1/XU250/MI9:s

--------------------------------------------------------------------------------------------------------------

40    Net 1265                                                  Xuu1/Xuu1/N198
           1291

--------------------------------------------------------------------------------------------------------------

41    Net 1640                                                  Xuu1/Xuu1/N174
           1607

--------------------------------------------------------------------------------------------------------------

42    Net 1552                                                  Xuu1/Xuu1/n153
           1490

--------------------------------------------------------------------------------------------------------------

43    Net 1735                                                  Xuu1/Xuu1/N173
           96

--------------------------------------------------------------------------------------------------------------

44    Net 1676                                                  Xuu1/Xuu1/N175
           1456

--------------------------------------------------------------------------------------------------------------

45    Net 1515                                                  Xuu1/Xuu1/N176
           1402

--------------------------------------------------------------------------------------------------------------

46    Net 1511                                                  Xuu1/Xuu1/N171
           1651

--------------------------------------------------------------------------------------------------------------

47    Net 573                                                   Xuu1/Xuu1/N91
           1411

--------------------------------------------------------------------------------------------------------------

48    Net 1284                                                  Xuu1/Xuu1/N111
           1379

--------------------------------------------------------------------------------------------------------------

49    Net 716                                                   Xuu1/Xuu1/N112
           1482

--------------------------------------------------------------------------------------------------------------

50    Net 924                                                   Xuu1/Xuu1/N113
           1428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51    X452/M5(52.960,78.145)  MP(PCH)                           ** missing instance **

--------------------------------------------------------------------------------------------------------------

52    X453/M5(60.960,13.345)  MP(PCH)                           ** missing instance **

--------------------------------------------------------------------------------------------------------------

53    X709/M7(54.450,15.605)  MP(PCH)                           ** missing instance **

--------------------------------------------------------------------------------------------------------------

54    X1436/M5(60.570,52.945)  MP(PCH)                          ** missing instance **

--------------------------------------------------------------------------------------------------------------

55    (_invx2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641/M11(72.710,47.995)  MP(PCH)
         X641/M5(72.710,47.285)  MN(NCH)
         X426/M1(69.695,47.995)  MP(PCH)
         X426/M0(69.695,47.285)  MN(NCH)

--------------------------------------------------------------------------------------------------------------

56    (_invx2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613/M11(63.900,15.720)  MP(PCH)
         X613/M5(63.900,15.065)  MN(NCH)
         X1542/M19(69.485,11.995)  MP(PCH)
         X1542/M1(69.475,11.465)  MN(NCH)

--------------------------------------------------------------------------------------------------------------

57    (_invx2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1410/M7(57.100,13.420)  MP(PCH)
         X1410/M3(57.100,14.315)  MN(NCH)
         X1540/M19(51.315,11.995)  MP(PCH)
         X1540/M1(51.325,11.465)  MN(NCH)

--------------------------------------------------------------------------------------------------------------

58    (SPUP_2_2)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X601/M5(71.770,69.825)  MP(PCH)
         X601/M8(70.975,69.825)  MP(PCH)
         X601/M6(71.510,69.825)  MP(PCH)
         X601/M7(71.235,69.825)  MP(PCH)

--------------------------------------------------------------------------------------------------------------

59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u1/Xuu1/XU242/MI8-M_u3  MP(PCH)
                                                                   Xuu1/Xuu1/XU242/MI8-M_u2  MN(NCH)

--------------------------------------------------------------------------------------------------------------

60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u1/Xuu1/XU245/M_u4-M_u3  MP(PCH)
                                                                   Xuu1/Xuu1/XU245/M_u4-M_u2  MN(NCH)

--------------------------------------------------------------------------------------------------------------

61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u1/Xuu2/Xadd_78_aco/XU19/M_u4-M_u3  MP(PCH)
                                                                   Xuu1/Xuu2/Xadd_78_aco/XU19/M_u4-M_u2  MN(NCH)

--------------------------------------------------------------------------------------------------------------

62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u1/Xuu1/Xcycle_reg_1_/MI139  MP(PCH)
                                                                   Xuu1/Xuu1/Xcycle_reg_1_/MI135  MN(NCH)

--------------------------------------------------------------------------------------------------------------

63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u1/Xuu1/Xcycle_reg_3_/MI139  MP(PCH)
                                                                   Xuu1/Xuu1/Xcycle_reg_3_/MI135  MN(NCH)

--------------------------------------------------------------------------------------------------------------

64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u1/Xuu1/XU249/M_u3-M_u3  MP(PCH)
                                                                   Xuu1/Xuu1/XU249/M_u3-M_u2  MN(NCH)

--------------------------------------------------------------------------------------------------------------

65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pup2v)

                                                                 Devices:
                                                                   Xuu1/Xuu2/XU82/MU24  MP(PCH)
                                                                   Xuu1/Xuu2/XU271/M_u9  MP(PCH)

--------------------------------------------------------------------------------------------------------------

66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pup2v)

                                                                 Devices:
                                                                   Xuu1/Xuu1/XU161/MI2  MP(PCH)
                                                                   Xuu1/Xuu1/XU244/M_u9  MP(PCH)

--------------------------------------------------------------------------------------------------------------

67    ** missing gate **                                        (SPUP_2_1)

                                                                 Transistors:
                                                                   Xuu1/Xuu2/XU213/MI20  MP(PCH)
                                                                   Xuu1/Xuu2/XU213/MI19  MP(PCH)
                                                                   Xuu1/Xuu2/XU213/M_u2  MP(PCH)

想问一下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debug,有什么常用的途径和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LVS rule里设置区分大小写

网友:
都不晓得有databook 这个文档么? 做项目从来不看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