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中ic5141和ic6141相关问题(数模混合)

楼主(2016-07-25):
请问大家cadence里面那些软件是集成的,为了完成整个数模混合芯片的电路及其版图设计,需要独立的安装那些软件呢

网友:
基本不用candence,就我了解的方面简单说下,
一般做仿真candence套件里有AMS已经足够,但是画版图中数字部分要用到synopsis的综合工具,还要配合calibre等进行drc和lvs。
FYI。

网友:
对,ams 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