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虚拟机左右两侧有边框,没法全屏

楼主(2016-07-25):
100资产
全屏后虚拟机左右两侧有黑边,没法显示全部。我调了分辨率,好像没有什么用。也更新了一下tools,还是老样子。一直用的好好的,前段时间突然就这样了,求教大神,小弟实在搞不定了,谢谢~

网友:
还是分辨率的问题吧 调整虚拟机的分辨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分辨率的问题,调了一下没有什么用。

网友:
选择自动适应客户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灰色,没法选择

楼主:
确实是分辨率的问题,虚拟机有三处可以设置分辨率:开启虚拟机的时候可以设置,在系统设置--显示  可以调分辨率。但这两处没能解决我碰到的这个问题。最后我在 首选项--屏幕分辨率 调整分辨率,搞定!谢谢楼上两位解答,祝工作顺利,生活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