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F 的管子 跑LVS 的时候出现property 错误?

楼主(2016-07-25):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看起来layout这边是把finger认成了1,width和length都乘以了finger。记得好像有一个option可以控制...

网友:
试试这个option: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 YES}
Parameters
• NO
Specifies that the M property in SPICE netlists does not cause physical copies of elements
owning M parameters to be made in the SPICE netlist. This is the default if you do not
include this statement in a rule file.
• YES
Specifies that the M property in SPICE netlists causes creation of multiple physical copies
of elements owning M parameters in the SPICE net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了,报这个错的原因是在于这几个NMOS 放在 DNW 里面了,这就可能是comfile 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里圈PSUB 外圈nwell+DNW,你是怎么把nmos放在dnw里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把整个NMOS 用DNW 包住 形成了一个 孤岛(isolated sub)

网友:
確認一下共用的LAYER  是否可以堆疊在一起

有些運算好像會混在一起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