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ace and Routing

楼主(2016-07-25):
小弟不才, 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这里向各位大神求教:前端都搞定了之后进入后端, 使用的是ICC.
但是发现Standard Cell 里面所有的Cell都没有Body. PNR结束之后转到Virtuoso里用Calibre跑LVS没通过才发现的.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如何在PNR的时候添加Body(尝试过,但是失败了)? 或者需要修改Standard Cell什么的么?目测修改Standard Cell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
小弟愚昧, 求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啥叫cell都没有body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有pick up的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插tap cell

网友:
请在floorplan的时候插入welltap---

网友:
ICC 插入 tap cell,和使用encounter 插入 tap cell是一样的思路,很多foundary的standcell 都是不提供衬底的,需要自己按照design rule要求在20 或者30的范围内插入tap cell

楼主:
已经使用 指定的 Cell Filler添加tap cell. LVS & DRC clear. 但是添加之后的面积似乎是原来的2倍. 如果想进一步减小面积应该怎么做呢?
谢谢5楼 keenkeen
谢谢6楼 kopzinc
谢谢7楼 yingzi07482
三位先生的指点.

网友:
    距离加大点就行了啊

网友:
按照DRC要求加tap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