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013 不能设total_slew,那怎么跟PT 保持一致

楼主(2016-07-25):
是这样。之前用2010版本ICC,可以设置 set_si_options -max_transition_mode total_slew。 这样ICC就能看到实际max_transition的violation,去fix, 结果跟PT也能保持一致。但是现在用的是 2013版本,不支持total_slew。 在ICC里面没有transition的问题,但是在PT里面有许多的violation。 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多谢!

网友:
我也刚遇到这个问题, ICC里有一个变量si_use_delta_slew_independent_analysis,default true
如果改为false,就可以使用total_sl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