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PAD metal 做slot的问题

楼主(2016-07-25):
请问PAD metal 做slot为什么要必须3.3*3.3的距离呢

网友:
是slot跟slot直接的space吗 还是指slot是3.3*3.3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slot挖了3.3*3.3的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知道你跑了IR 和EM没有,还是有人告诉你slot要开这么大尺寸的开孔或者designrule里有要求,挖slot的原因是因为metal太宽了,电流会有趋边效应,应力也不好,所以挖slot可以保证电流更均匀,designrule里对metal的宽度限定实际上也是基于这点,至于每个slot开孔有多大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司加的一条rule,必须3.3um,因为找不到人给解答,只能求助大神了

网友:
你说的是PAD metal,这个应该是designrule有要求才这样画吧,你可以看看关于PAD的designrule,个人觉得其他的宽metal应该不是这么挖slo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公司自己写的rule里面的,但是没有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公司自己定的?这些rule不是应该foundry定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foundry不会定的,我用过的process里都没见有写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应该是你们公司之前有同事基于这个process做过IR DROP和EM的分析,3.3肯定不是凭空定出来的,跟你们的电流密度和强度都有关系

网友:
你们公司做工艺开发吗?问问写rule和工艺开发的人员

回复 网友B:

网友:
1、一般长条的叫slot,镂空的叫hole,当然这个只是习惯叫法;
2、楼主说是pad上的,给的图也比较像在pad上,这个在pad上的一般是从可靠性考虑,可能是从研磨均匀性、大铝效应、BOAC(&CUP)缓解打线应力等方面考虑。早期的process有类似的rule;
3、如果这个是fab没有写而是同事加的,从BOAC(&CUP)缓解bonding应力角度考虑的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或教训或者是与fab或封装厂沟通基础上加上的。
4、具体的3.3可能是参考他见过的其他的process,或者fab或封装厂的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 大铝效应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tuohong: 怎么做IR 和EM?

网友:
回复 网友E:

    tote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词也是个习惯说法,fab常常给出来的rule,metal>10的,rule会不太一样一点。因为会影响到etch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