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大神AXI2AHB以及AHB2AXI的问题

楼主(2016-07-25):
仔细思考AXI2AHB以及AHB2AXI两个桥接器,发现不同点可能出在主设备从设备上,但是哪种对应哪个桥接器呢?求好心人告知。
比如:系统总线是AHB,有一个AXI的以太网控制器IP,那么采用AXI2AHB还是AHB2AXI?

楼主:
希望能细致解答,谢谢

网友:
AXI 以太网控制器一般有两个接口吧。DMA发起的接口要连接到AHB总线,使用AXI2AHB。
还应该有一个寄存器访问接口,使用ahb2axi。
但是现在还有axi设备连接到ahb总线的?带宽也太不匹配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懂您的意思了~~~主要是项目总线是AHB,有个现成的AXI以太网IP,所以想直接拿来用,您的意思是如果这样做会产生一些贷款问题?

网友(2020-04-11):
哪个在前哪个就是master呀,X2H的话,AXI就是master,H2X的话,AHB就是m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