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DD-VSS ESD clamp加反向器驱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6-07-25):
最简单的gcNMOS不就可以作为VDD-VSS ESD CLAMP么,为什么要加一级反向器去驱动,大神们解释一下哈?

网友:
这种反向器的power clamp开始直接就是导通的,VDD和VSS直接只隔一个导通电阻,所以ESD泄放能力强,见到ESD要求高的芯片上面一个VDD根据版图放置两个这样的power cl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