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n脚连接MOS的漏端,是否不需要限流电阻和二级ESD

楼主(2016-07-25):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如果芯片的pin脚没有连接MOS栅端,连接的是MOS管的漏端或源端的话,比如0.5um工艺中W/L=20/1的管子,那么限流电阻和二级ESD的GGNMOS是否可以省掉?我自己感觉应该可以省掉,因为二级ESD的作用是为了保护栅端而钳位电压到一个比较低的值,既然现在没有连接栅端,那这个二级的可以不要了。
没有流片经验,还望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电阻要看看是否可以省掉  需要计算一下的 加我的qq1132359995 需要结合实际状况看的

网友:
如果要去掉限流电阻和ESD保护,这个内部MOS管的漏端要做成ESD layout的形式,并且最好有个金属引线的电阻,ESD管要先于这个管导通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这个pin只有看到MOS管的drain/source的话,本来就不用串连电阻。
但如果MOS管的布局没照ESD layout rule 畫好,这MOS管還是有可能被ESD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那就是说,即使W=20,L=1这么小的管子,只要按照ESD rule画的话,限流电阻和二级GGNMOS就可以不要吗?

网友:
限流电阻最好不要省

网友(2016-09-14):
D 端接到 PAD上去最好采用ESD画法。之前碰到过这种解法的MOS采用了ESD画法但是把S D接反了最后还是ESD被击穿的。

网友:
如果MOS管足够大的话是可以把限流电阻去掉的,但是LZ举例的MOS尺寸太小了,肯定要加限流电阻的。

网友:
如果不要secondary ESD ,则需要满足foundary 的design rule,例如加RPO layer.(I am freshman)

网友:
如果限流电阻对pin脚性能没影响,建议加200ohm;如果加不了限流电阻也没事,与pad连接的Drain、source都按照ESD rule 画就ok。

网友(2017-01-22):
200欧姆是不是有点大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管子太小不足以承受ESD的冲击,所以ESD保护电路是不能去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