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组合逻辑里面的always@里面的写什么是不是不影响电路

楼主(2016-07-25):
verilog组合逻辑里面的always@里面的写什么是不是不影响电路例如下面的红色部分!!!

//------------------------------------------------------------------
  always @(cc0_ff1or ccff or t2con_s)
  begin : cc0_fall_rise_proc
//------------------------------------------------------------------
    // default
    cc0_fall_rise = 1'b0 ;

    if ((t2con_s[6]) == 1'b1)
    begin
      if ((ccff[0]) == 1'b1 & cc0_ff1== 1'b0)
      begin
        cc0_fall_rise = 1'b1 ;
      end
      else
      begin
        cc0_fall_rise = 1'b0 ;
      end
    end
  end
//------------------------------------------------------------------

网友:
当然影响,如果不写全所有下面表达式中的条件,会产生latch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为什么会产生锁存器呀!我只知道case没有写default和if没有else 会产生锁存器。

网友:
仿真结果和实际电路会mismatch

网友:
最好写成always@(*)就包括所有变量了。
至于生成锁存器,是因为,比如你的always块里有个out=c,但always的敏感信号表里没有c;当c变化时,out不会变(因为c不在敏感列表里),还保持上一个值,就是latch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棒!!!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仿佛懂了,哈哈。

网友:
其实楼主的标题是对的,always@() 里面写什么对综合出来的电路没有任何影响(不能为空,否则报错),也不会生成latch,综合工具是严格按照块内表达式创建组合逻辑,与敏感列表无关(会报warning),敏感列表不完整的问题是会前后仿真不一致,所以对于组合逻辑最好写alw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