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帮忙!

楼主(2016-07-25):
UVM验证平台。假设激励注入数据帧A、B同时产生并发送至DUT,A帧长大于B,所以UVM的输入agent的monitor先采集到B并发送至model,所以model的输出顺序为B、A。但是原本DUT的输出顺序为A、B,因为帧内容优先级判断为A大与B。导致最后scoreboard比较错误。请问该如何解决???A和B的transaction在sequencer发送时没有优先级区分,同时产生同时发送。

网友:
了解清楚DUT的处理方式,在scoreboard里面模拟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否则不能乱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短帧B先进入model,model处理完成后才接收到长帧A。

网友:
你在monitor的时候,记录一下每一个pkt的start time, end time,
在scoreboard里面不就知道谁先谁后了么?

网友:
方案1:可以由两个monitor 同时传递config_db(bit) collect_done flag给model, model中 wait_modefied两个FLAG,两个FLAG都检测到翻转了再往下执行
方案2:model中两个队列来存monitor检测到的packet,当两个队列都非空,model再开始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针对持续发帧的情况呢

网友:
由scoreboard 来产生config_db(bit)::send_en 至RM,RM模拟DUT的行为,在score_board端先GET DUT的monitor输出报文,当获取到输出报文时 置位send_en,RM此时绝对已经获得了A B端的报文队列,当探测到send_en翻转时,通过RM的模拟行为 发送 报文出来 供checker进行 比对,应该可以满足连续发帧的情况的行为,但是先决条件是 来自相同输入端口的 报文只能是顺序模式,没有优先级,只有来自不同端口的报文之间才能有优先级之分

网友:
这种模式下 的 RM相对复杂,需要精确模拟DUT的行为规则,计算量偏大,仿真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