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m中数据错误

楼主(2016-07-25):
各位网友:         通过cos.mif文件初始化rom的IPcore,上电加载成功后,rom中读出的内容正确,对fpga进行复位后,rom中读出的内容出错,读rom的内容用的是in-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查看复位后读使能,读地址的初始值是否正确

网友:
对照看一下时序图,

网友:
还是看复位后的底层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复位后的读地址没有错,读使能始终为高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quartus的专用工具读的,你指的底层时序能说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