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输入转高压输出LDO设计

楼主(2016-07-25):
小弟近期要做一个LDO模块,前级运放用的低压器件,电源电压AVDD=0 ~ 5V,输出级HV PMOS电源电压为0 ~ 18V,想在输出端得到0 ~ 15V的输出范围,想请问下哪位大神做过这种电路或者有什么相关文献推荐吗?电路示意图如图.小弟先在此谢过.

网友(2020-02-28):
楼主,你有答案了没?

网友(2021-11-17):
借楼求助,有兄弟做过高压运放吗

网友A:
use  BCD process

1st stage    OPA use LV , and output use LDmos  need pre-regulator

2nd stage   LDMOS

需做pre-regulator 先把高压稳大约  5v ..Opa  bandgap 全用 5v 做 , 输出则用  LDMOS , ldmos 可用drain挡高压
Pmos ldo   nmos ldmos , 如果你要做高压  rail-to-rail 需要pmos  nmos LDmos 去撑住高压,  那中间可用 LDMOS 去卡住高压 ..   中间卡 ldnmo  挡电压 ,   要跑biaschk  去看是否  耐压没问题 ,   Pmos active load用低压PMOSLDPMOS 都可以 ,    用低压要小心电路动作瞬态下spike 可能会耐压问题    就算你加zener clamp , 瞬态下 还可能会

like this

不过你输出  0V    LDMOS 跨压 18V 很大 会烧掉吧

need  OCP circui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e  BCD process

膜拜大佬,完美画出来了我现在做的高压Ld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膜拜大佬,完美画出来了我现在做的高压Ldo

我还后来,还有设计做BCD   rail-rail OPA , 不过做得不太好 但想try ..一开始都找不到bcdopa  相关的paper , 后来  LDO 做一做 突想到,  不就classAB改用ldpmos + ldnmos . pre-sim 看来是可动  . 不过 流片 MPW  可能要N年后.test chip 被排太后面.说不定MPW test chip被砍掉. 不知有没有人,    BCD design  相关paper ..不要老只有 LDO    RF放大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se  BCD process

请问前辈 我要做低压输入35V高压输出的运放有什么资料或者论文吗?LDMOS的耐高压特性在高压输出电路中怎么使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前辈 我要做低压输入35V高压输出的运放有什么资料或者论文吗?LDMOS的耐高压特性在高压输出电路中怎 ...

自己找BCD paper 看 ,  前面说过使用问题
1.     Ldmos 分 control type , switch type , switch type 一般用driver rds_on 会看单位面积下  ron .  不过switchtype Vgs 跟control 不同
2.     Bcd mos 只 drain 耐压,  source-bulk 端是低电压的.  Hspice 需用biaschk 去monitor是过电压了..
3.     LDmos esd 该如何选??

很多只拿LDMOS switch 用 ,  OP  你输入端耐压如何解决???

网友(2022-05-30):
引用 网友A:
use  BCD process

你好!现在大部分高压工艺是薄栅氧的工艺,还能用这种结构吗?输出驱动PMOS的Vgs可能会有电源电压那么高

网友D(2023-03-13):
群主现在还在做这方面么?我也在研究低压转高压的class AB

网友(2023-08-30):
引用 网友D:
群主现在还在做这方面么?我也在研究低压转高压的class AB

老哥找到相关资料了吗,想搜但是找不到关键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还后来,还有设计做BCD  的 rail-rail OPA , 不过做得不太好 但想try ..一开始都找不到bcdopa  相关的pa ...

大佬,用什么关键词能搜索相关文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佬,用什么关键词能搜索相关文献啊

No ..没找到paper .  但 . 原理就 低压 mos + ldmos , ldmos 去挡住高电压 , 电路跟传统 rail-rail opa 类似 iso ldmos  ,      Ldmos iso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 ..没找到paper .  但 . 原理就 低压 mos + ldmos , 用 ldmos 去挡住高电压 , 电路跟传统 rail-rail ...

好的谢谢,我思考一下

网友:
请问有什么高压通用运放的论文吗

网友(2023-12-05):
学习学习,希望能有相关文献

网友F(2024-03-29):
引用 网友B:
膜拜大佬,完美画出来了我现在做的高压Ldo

请教一下,您做高压ldo的时候,使能电路怎么做的呢,使能信号能直接到VIN,作用的管子的gate,这样管子承受不住呀,您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2025-08-06):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您做高压ldo的时候,使能电路怎么做的呢,使能信号能直接到VIN,作用的管子的gate,这样管子承 ...

BCD level  shift

5v -> shift to  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 ..没找到paper .  但 . 原理就 低压 mos + ldmos , 用 ldmos 去挡住高电压 , 电路跟传统 rail-rail ...

你好,针对这里的高压输出LDO,如果输出的电流不大不小,比方说输出电流在200mA~300mA,也是用BCD做
输出端用高压P管,这样的话,怎么去做限流环呢

现在的困难是,限制了面积,也就是虽然电压输出正确,但是在部分情况下,LDO不工作在regulation mode下,而是dropout mode,这样如果只考虑栅极,就会复制电流不准,因为功率管工作在线性区,并且呢,dropout规定要求比较小,不能在功率管到电源之间串个电阻去取电压

考虑过用放大器去钳位PMOS高压功率管漏端,但是输出是高压,所以基本上不能这么干

现在限流就成了一个问题

网友:
200~300ma 那为何不做 sink/source 方案的 LDO ?
Ocp over current limit 很多方式 , 直接ldmos sense 一路电流转出来.
一般ldo 限流环不会要求太准.
复制电流不准,因为功率管工作在线性区
ð  这就没法. 另一个 你 或许可 用 metal 电阻 ldo 输出有时mlcc 因esr 很低 不好补偿 .可做metal 电阻产生esr电阻 顺便 当 current sense  .  metal 电阻 做 20 ~50 mohm ,
Sense 流过 电压 . 可找 high side current sense 类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