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min_library指定最佳和最差的库,怎么理解?

楼主(2016-07-25):
set_min_libray允许用户同时指定最坏和最佳的库,怎么理解?最佳和最差指的是什么?说是能在修正保持时间违例时防止违反建立时间,怎么理解?

网友:
工具先修serup,再修hold,修setup的时候加上ss的库,保证修hold的时候不会出现插一堆buf导致hold出很多违反最后就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