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_ADC后仿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6-07-26):
各位大神好!小弟在做一个10bit SAR_ADC,前仿结果还可以 有10左右 无奈后仿ENOB直接掉到1点多 看了下波形图 发现从第三位起 比较器的输入就不再变化了 如下图
红蓝分别是比较器输入VP 和VN 黄是CKC 绿是F1 可以发现后面VN VP都不再变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2017-12-05):
what kind of compar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