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6-07-26):
第一:从我们layout方面考虑的话,管子用finger和m有哪些区别?什么时候用finger好些?什么时候选择用m好些?
第二:candce里面的clone是不是可以复制形式相似的cell?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先谢谢了

网友:
1.finger 和M看你怎么layout了,你可以让M的和效果和finger一样,简单点说一般区别不是很大,如果mos管的w很长的话,建议做成多finger或M,做成M的好处是在需要匹配的地方可以很好的实现交叉匹配,而单个多finger的管子就无法实现交叉匹配
2. 没有用过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是在想在小工艺中m和finger的各种二级效应和寄生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
既然是从layout的角度考虑,那么我认为的结论是:电路用finger时用finger好些,电路用m时用m好些。原因是在电路调用器件时,改动了不同的finger和m参数,虽然总的W:L是一样的,但是器件的寄生参数是完全不同的,layout擅自改动会影响仿真结果。
碰到2楼说的这种比较高级的应用,要跟电路说明情况,争取让他从源头改过来,我们再照着做。

当然碰到说我们项目不在乎的或者电路不好沟通的,就自己发挥吧:)

网友:
ls说得对 根据电路来 不要自己随便改finger和multiple,否则前仿和后仿会差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M和finger 最大的区别就是寄生效应,一般在低频电路里面可以互换,后仿结果差别不大。

网友:
一般都按照電路圖  執行比較好

网友:
1:180nm以上工艺,跟电路打个招呼。可以随便换。90nm以下工艺,尤其28nm,16nm。finger和m相差非常大。具体要跟电路保持一样。假如电路是菜鸟,那也没办法了。
finger可以用在大电流,大驱动,尽量用多finger,因为finger寄生小,节省面积,但是每个管子的阈值电压不一样,所以偏执电路尽量用相同的finger。

2:关于克隆,你可以自己试一下。需要cadence很高。应该是IC615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