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5300以太网通信问题

楼主(2016-07-26):
以太网口通信使用的是W5300芯片,上位机通过以太网发送控制信号给FPGA,但是不知道怎么解析收到的数据包。

网友:
回复 楼主:

   W5300是以太网 PHY芯片吗

网友:
包含了PHY 和 协议 ,FPGA控制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需要实现的是MAC层的功能,可以自己用Verilog写(比较麻烦),也可以用xilinx的硬核。FPGA和w5300的接口是以太网PHY接口,一般是MII(前兆对应GMII)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过W5300的芯片实现以太网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