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DC

楼主(2016-07-26):
升压DCDC的输入功率用cadence怎么仿真?谢谢?

网友:
固定电压*平均电流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平均电流还是有效电流呀?谢谢。

网友:
电压恒定的话两者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者应该跟纹波率有关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关吧,输出有纹波也可得到一个平均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输入电流的有效值和平均值不相等,是跟纹波率有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