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SDRAM

楼主(2016-07-26):
FPGA做SDRAM驱动,整个bank读写。 用signal tap仿真,  写入时,总线上的数据是对的,从1到65535重复写,  读取时,总线上数据顺序是乱的。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难道模式是设置为交错的?

楼主:
就初始化的时候配置了一次模式寄存器,后面都没有。   这代码之前在一块开发板上可以用,现在换了一个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式是设置的顺序,交错没有整页读写的

网友(2017-01-19):
有没有可能是读的时候,地址的变化有问题,或者写跟读的地址增加方式不一样,写是按行读是按列操作的呢?

网友:
you could compare the read data and write data to check what different.

网友:
我有这个代码

网友:
建议把数据和使能信号波形贴出了,这个更好分析。不然谁也不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SDRAM我写过,还是比较好控制

楼主(2017-02-23):
已解决,之前是由于时序没有控制好

网友:
不可以检查一下,读写信号和地址变化方式,还有就是sdram ip核需要破解,如果你使用的是正版就不需要破解了.你懂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用ip核,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