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ntaurus2013 虚拟机安装 破解时hostid的问题 (悬赏150信元)

楼主(2016-07-26):
本人linux菜鸟,经过一周的奋斗,安装了RHEL6 64bit 和Sentaurus2013. 使用的是神贴:http://bbs.eetop.cn/thread-418143-1-1.html提供的源文件和crack方法。
现在有一个hostid的问题,实在不知怎么解决,请各位高手指点。(system hostid 和license file中的hostide不match)但是我确定我用lmhostid 和ifconfig看到的都是000c293906bd。而且我license file里面的确也写的是这个。
我先sssverify了一下,没问题。

lmgrd lmstat了一下,也没问题。

然后再GENESISe,就出现了hostid不match的问题。
贴出我的license file前几行: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我看很多人是lmhostid显示000000000000,但我的没问题啊。

楼主:
大神们,给点建议吧,谢谢啦。如果我哪个地方表述不清楚,请指出哈。

网友:
可能是em0和eth0的问题吧

网友(2017-03-20):
回复 网友A:
大神 我是装在Redhat linux6.6版本,查看地址的时候一直没有eth0 只有em1 em2 em3 em4 等等 我就用了第一个,之后一直报hostid 不匹配,大神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再次表示感谢了

网友(2017-10-31):
回复 网友B:

   可能需要修改网卡名称为eth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