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SB type-C什么情况下能进入PD模式啊?

楼主(2016-07-26):
USB type-C什么情况下能进入PowerDelivery模式啊?

网友:
Type-C 是僅靠 DFP 和 UFP 之間的 Rp/Rd 電阻阻值分壓結果來判斷電流為 Default (900mA for USB3.0, 500mA for USB2.0), 1.5A, 或 3A.

PD 則是要靠 CC 信號上傳輸 BMC message, 由 DFP 和 UFP 溝通之後再確定電壓及電流能力

网友:
没仔细看过规范,但我想PD规范里应该是有一个电平握手协议的

楼主:
USB_PD_R2_0 V1.2 -20160325.pdf (10.79 MB , 下载次数: 113 )
这个?没看到啊~

网友:
有的,你看的是USB_PD的协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Type-C 是僅靠 DFP 和 UFP 之間的 Rp/Rd 電阻阻值分壓結果來判斷電流為 Default (900mA for USB3.0, 500mA  ...
引用 网友B:

那DFP和UFP的沟通怎么实现啊?

楼主(2016-08-30):
Type-C 是僅靠 DFP 和 UFP 之間的 Rp/Rd 電阻阻值分壓結果來判斷電流為 Default (900mA for USB3.0, 500mA  ...
引用 网友B:

BMC码如何在CC上传输模拟电平呢?

网友(2017-08-05):
who know it???
引用 网友C:

    握手一般须单片机或是 arm 负责  比先前 qc2 QC3 , pe+ 难多.
pd 线内还藏 EMAKER CHIP .

很多手机都是使用 TYPEc 5V 3a  直接使用电阻PULL_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