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128bit的数据编排成8行16列的矩阵

楼主(2016-07-27):
本人新手,我看了一篇资料上是这么写的:“128bit的开关控制数据的编排采用如下方式:将顺序排列的128bit开关控制数据等长度地分为8段,一次排成一个8行16列的矩阵:每列构成一个字节。如此这般,将顺序排列的128bit开关控制数据编排成16个字节,只需16个时钟周期即可完成开关控制数据的下载。”向高手请教怎么用Verilog编写?

网友:
这样FPGA的输出就是8bit宽了,输出数据速率是128bit速率的16分之一,串并转换就是。

网友:
每8bit合并为一个数据,顺序输出16个数据,就如楼上所说,串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