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AC 中采用端点拟合如何算出来INL呢

楼主(2016-07-27):
不加端点拟合 INL=根号(2^N-1) *sigma最大值在最大位使用端点拟合 INL=1/2*根号(2^N-1)*sigma 最大值在中间
我通过matlab仿了1000次10位的,sigma=0.01,似乎上面的式子是对的,不过我想知道加端点拟合的INL如何用数学表达式推出来,求大侠

上面端点拟合,下面正常INL

上面端点拟合,下面正常INL

楼主:
有人吗求大侠

网友:
没看明白,
sigma是什么;
仿真了1000次又是什么;
图中画的是什么。(坐标轴没说明、没单位)

楼主(2016-09-19):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很久没上了,忘了这个事了,
sigma是就是电流的mismatch,产品的产率是99.7%包含在I+-3sigma的那个;图中横轴是1023个步长单位LSB,DAC的静态仿真,就是输入是个斜波对应的码子,横轴比如是300代表DAC输出=300个LSB;纵轴是每一个台阶对应的INL平均值,就是跑了1000次,1000次的inl平均值就是纵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