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TimeQuest查看逻辑延时

楼主(2016-07-27):
假设本人写了一小段多路选择程序,如果我想看到这部分组合逻辑仅在综合后的延时有多大,应该怎么看?有人说用TimeQuest就可以看,试了一下,总是提示你要先FIT后才能观察。
哪位高手能给指点一二,最好是能介绍一下步骤,另外在哪个时序报告中观察哪几项?
将不胜感激!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
create_timing_netlist -post_ma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创建网表吧。后续的步骤能给说一下么?个人理解由于还没有约束文件,那就谈不上使用READ SDC和UPDATE SDC,直接查看报告么?如此又该查看哪个时序报告呢?忘指教!多谢!

网友:
看组合逻辑延时不需要SDC,用GUI上的report_path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个小实验,拿TimeQuest看了一下。以下是步骤,感觉最后的延时怎么这么大啊!毕竟只有一个与门。不知道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做错了,还望大神好人做到底,能够指点一二,将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组合逻辑延时就是dataa到combout的0.567ns,其他都是Pad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神的解答!
             看来我的操作是正确的。不过问题又来了:在最后一张图中,RF、Type、Element这三项都代表什么意思呢(什么是FF、IC、CELL)? 0.579ns对应的是C~0|Combout,是“C到组合逻辑输出”之意么?如果是这个意思,那该如何理解呢(应该是a到组合逻辑输出才对吧)?还有,这个设计并没有分配管脚,应该没有PAD延时吧?
             这几个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不会看最后一张图,如果大神有相关资料能否提供参考,将不胜感激!
             盼望大神发发慈悲,再次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Timme

非常感谢大神的解答!
             看来我的操作是正确的。不过问题又来了:在最后一张图 ...
引用 网友B:

RF是Unate(Rise/Fall),FF代表输入是Fall,输出也是Fall
FF是寄存器,IC=InterConnect,CELL就是LUT

C~0|Combout里,C~0是LUT Cell名,combout是Pin名
Pad是自动加的...

我也没什么参考资料,全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