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wreal和real类型结果一样,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2016-07-27):
如题,理论上wreal应该像wire,两次变化之间会保持前面一次的值,real则不同,两次变化之间会线性插值。以前的仿真结果都是如上所说,但是现在的却出现wreal和real的仿真结果一样,两次变化之间都是线性插值。有遇见过相同情况的吗?知道原因吗?

网友:
本来在功能上也一样,区别在于wreal可以在端口传递,real只能在模块内部。

楼主:
嗯,都是实数类型,问题是仿真波形结果,wreal在两点之间更像一条线,会保持前一点的值到下一点,波形整体看起来会是阶梯波形。real的波形系统处理起来像是用直线将两点连接起来,整体看起来像锯齿波形。这是之前仿真的情形,也是比较好理解的情形,现在的房主结果wreal和real类型的结果却是一模一样的锯齿波形,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
哦,这个是显示问题。你用simvision或者viva,选中信号,然后选择显示是sample+hold,模拟信号显示一般是线性差值的方式。新的版本应该自动识别real/wreal,但是有时的确不工作。

楼主:
图中红色代表wreal类型波形,黑色代表real类型波形(理解中应该是的样子)
现在两者波形一样都为黑色形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确实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知道如何在环境中配置吗?

网友:
本来应该自动处理的,估计还不够智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discipline有关系吗?可以对应修改吗?

网友(2025-08-28):
您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