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圖RC提參問題

楼主(2016-07-27):
各位前輩,求助求助。現小弟在對layout提參的過程中遇到問題,設置完成點擊run PEX后,對rules報錯:“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user/.../calibre.xrc: Error RES2 on line 2272 of /user/.../lvs_rcx/rules - un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 metal7.” 在網上也搜到想似問題,有人回答可能是rules太新,與calibre的版本不匹配,但是我用的rules是2005年的,calibre是2014.新工具用老規則應該不會出現問題啊。

還請知道緣由或者知道怎麼解決的前輩們給個指導,多謝多謝!

网友:
很明显啊,你的metal7未定义啊,所有层必须先定义才能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謝回復!
你是指metal7在哪裡沒有定義?我看過rules,是1p8m的rules,metal7和其他層一樣有定義。

网友:
这个rule是1p8m的,也就是说最多可用于跑8层metal。
可能存在一种情况:写rule的人为了省事,可能会在里边添加option让你选择用到的metal层数(,也就是说,只要metal层数不超过8层,都可以使用这个rule,只需要设定好你的metal 层数),目的是维护起来方便,不需要根据metal层数把rule分成很多份。
所以,请你check是不是这个原因。搜索“option”或者“num”之类的字符串应该会有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xrc rule metal 与lvs rule metal topmetal 不是同一层导致.
    ex: lvs rule default metal option 6, xrc rule metal option default metal option 7, 就会出现此error.

楼主(2017-10-24):
回复 楼主:

   是command file不對導致

网友(2021-12-14):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想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