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你们跑一个pll(Verilog-A模型),大概耗时多久啊

楼主(2016-07-27):
每次跑一下模型都要一二十分钟,锁定时间要50us,内心是崩溃的

网友:
好复杂的一个模型,一般5us就吧。带宽低就慢

网友:
你这已经很快了,我都是几个小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模型感觉挺简单的,不知道为什么锁定时间那么长,带宽100k,为什么那么夸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的模型一点也不复杂啊,看到别人都是几个us,大概问题会出在哪里呢  望前辈指点

网友:
100k的带宽怎么着都要几十us吧...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将vco和div的模型合并在一起,这样会快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VCO_DivideByN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的话,到时候电路和模型混合跑还是要把vco和divider分开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如你所说“vco和div的模型合并在一起,这样会快一点”,
还可以将PFD和CP合并,只是为了加快前期的behavior simulation的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