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初学fpga,按照书上做了个串口通信的程序,不过不知道怎么设置约束文件

楼主(2016-07-27):
【新手】初学fpga,按照书上做了个串口通信的程序,不过不知道怎么设置约束文件,板子是s6-xc6lx16

网友:
如果是管脚约束,在UCF里写,或者用planahead,如果是时序约束,建议你过段时间再管这个。

网友:
uart不约也行,实现应该考虑首发链路的超大时延和收发端时钟的差异,充分体现异步通讯接口中的异步概念。为什么只有这么几个波特率,而不能无极变速?一般的接口约束只需要描述接口处的特性就行,比如速率、相对关系、占空比、抖动、稳定区等等,实际需要什么约什么,不是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的约束文件没问题,是找错了端口,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