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6 installation error on CentOS6.8

楼主(2016-07-27):
I download Base, Hotfix, IScape, MMSIM from http://bbs.eetop.cn/thread-593172-1-1.html I have CentOS 6.8. While installing any package, the installation stops saying,

To complete installing this release, you must specify the following media:
IC 06.16.005 RHEL 5(lnx86) Base Release Disk

I tried solution given http://bbs.eetop.cn/thread-258482-1-1.html but not able to get the file MediaID.txt
I desperately need help. thanks a lot in advance.

网友:
先安装base,然后安装hotfix,在安装hotfix的最后阶段,指定base的安装盘。

楼主: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Reply. I did that But Still Same problem
Is it Necessary that the OS has to be 32bit for IC06.16.005_lnx86.Base? Mine is CentOs 64-bi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装路径不要有空格,检查iscape的路径

楼主:
Dear, Thanks for reply. Here is the source path and installation path which I use,
Source : /mnt/E/Cadence/Base/IC06.16.005_lnx86.Base/CDROM1
/home/sunil4u/EDA/Cadence/IC6.1
I use similar path for Hotfix and I am able to start installation till 95%, but after that installation ask IC 06.16.005 RHEL 5(lnx86) Base Release Disk 1
And I provide above source path, but it keep asking and not doing anything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Thanks a lot

网友:
Try Ubuntu if Centos issue can't be solved, http://bbs.eetop.cn/thread-606269-1-1.html
I successfully installed IC616 on Ubuntu 16.04 LTS.Regards.
sdsy1212.

网友:
回复 网友A:

    I mean provide your iscape.sh path.

楼主:
here it is, /home/sunil4u/EDA/Cadence/ISCAPE/iscape/bin/iscape.sh

楼主:
Screenshot from 2016-07-29 18- ...

楼主:
Thank you very much all of you. Finally I am able to install IC616 on Ubuntu, but not MMSIM14. Can someone post license file for IC616.005 ?

网友:
here you go, don't hesitate to ask any questions. regards. sdsy1212.

网友(2016-09-29):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文件不全. 两个压缩文件,只解了一个.

网友(2016-11-02):
回复 网友A:

   can u tell  how u solved the problem and successfully installed IC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