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块复用的问题,菜鸟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6-07-27):
本人最近用verilog写了一个随机数生成器RNG(32bits),然后加入到信道仿真的模块中,在信道仿真的模块里面需要有3个子模块都需要用这个随机数生成器,我一开始尝试每个子模块都用一个独立的随机数生成器,但是我在想,能不能在外面写一个随机数生成器,然后通过接口传入子模块里面呢?这样就不用在每个模块里面都用写一个独立的随机数生成器,节省了资源,为了降低关联性,我可以在每个模块对这个随机数进行拼接和打乱,比如模块A用 RNG生成的[31:0],模块B用{[15:0] , [31:16]} 模块C用{[15:25],[14:0],[31:16] } ,这样就降低了整个框架的复杂度,而且也节省了资源,请问下这做那个做法可行不 ?? 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效果。       小弟菜鸟,希望坛友解答指教

网友:
1.如果你的三个模块会同时用到这个随机数生成,那就肯定不能复用了,否则,才可以。

2.如果你三个模块不会同时用到这个随机数生成器,你不用打乱顺序就可以了。

3.感觉你打乱是不可行的,本来是随机的,打乱之后还是随机的吗?

个人观点,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