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802.11x 带宽20M,采样为啥还是20M?

楼主(2016-07-27):
802.11x带宽是20MHz,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中频的采样率应该>=40MHz, 为什么采样率还是20M呢? 求指导...

网友:
你这个是复数信号
大于2倍讲的是实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在想想,不太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OFDM基带系统,是工作在复频域的,频率是有正负的,fft处理的信号实际上是-10~10M

网友(2017-10-19):
802.11X 属于带通信号,虽然带宽20M,可中心频率为5G,一般不会采用低通采样,就是你说的那种2fmax,这样的采样时钟如果按照低通采样就会要求10G的采样时钟,所以带通信号一般都是等效为低通采样,通过下变频,然后再去对信号抽样,你可以看一下带通采样定理,可能会对你有帮助,我也是新手,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关键是IQ 复信号采样
大拿再给普及一下啊!

网友(2018-10-24):
楼主,我也有这个疑问,求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2024-06-05):
这里的带宽的概念不一样,OFDM系统中的带宽指的是整个占用的带宽,采样定理低通的带宽就是正频率的最大值,比如-5M~5M,OFDM就是10M带宽,低通就是5M带宽

网友:
实信号大于40M,复信号大于20M,回去翻翻数字信号处理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