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VS遇到问题不能出结果

楼主(2016-07-27):
run LVS时,会弹出报错窗口,提示LVS rule文件某一行出错:cannot establish connectivity of this layer in the DIRECT connectivity set: metal2. 查看了LVS文件;
...
TEXT LAYER 141 ATTACH 141 metal1
PORT LAYER TEXT 141
TEXT LAYER 61 ATTACH 61 metal1
PORT LAYER TEXT 61
TEXT LAYER 142 ATTACH 142 metal2
PORT LAYER TEXT 142
TEXT LAYER 62 ATTACH 62 metal2
PORT LAYER TEXT 62
...
报错的是以上的第五行,把它屏蔽了以后第七行就会报错,把这两行都屏蔽的话,就会报下面metal3的错,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使用的是smicee的工艺)

网友(2018-11-18):
请问如何解决的,方便告知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