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VS遇到问题不能出结果

楼主(2016-07-27):
run LVS 时,弹出报错窗口,提示LVS rule文件某一行出错:cannot establish connectivity of this layer in the DIRECT connectivity set:metal2.  文件中部分内容如下:
TEXT LAYER 141 ATTACH 141 metal1
PORT LAYER TEXT 141
TEXT LAYER 142 ATTACH 142 metal2
PORT LAYER TEXT 142
TEXT LAYER 61 ATTACH 61 metal1
PORT LAYER TEXT 61
TEXT LAYER 62 ATTACH 62 metal2
PORT LAYER TEXT 62
报错的是上面的第三行,尝试过屏蔽这一行,第七行就会报错,把这两行都屏蔽了,就会报metal3的错,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要如何修改rule文件?   (使用的是smicee的工艺)

网友:
看起来是有重复定义哦!

网友:
建议试试屏蔽掉前面四行或者后面四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666

网友:
metal1 metal2 没有layer层定义。

楼主:
屏蔽了前面的后面的就报错,屏蔽metal2,metal3就会报错,还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metal1不报错,从metal2开始报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前面都定义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LAYER M1       61 // Metal1
LAYER M2       62 // Metal2

LAYER M1TXT    141
LAYER M2TXT    142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你的tf里面看一下,你的layer no.到底有没有对应上。不出光照的text和出pin的text是否对应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下是否定义了connect metal 2 metal1 by via1 connect metal3 metal2 by via2.应该是这两个没定义的过!或者自己不小心删掉了!

网友(2018-11-18):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谢谢告知!

网友:
联系fab 吧,不要自己改来改去的。

网友(2022-01-13):
已解决

去目录下看  有个定义连接关系的文件 把他拷进lvs文件里就可以了

吐槽下 那个文件命名也是一绝 我这边叫connection345678  鬼知道什么jb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