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来讨论,就是uncertainty在整个PR过程中到底应该怎么改

楼主(2016-07-28):
uncertainty在整个PR过程中到底应该怎么改?假设T是1ns,工艺是55 或者40的,主要是在CTS之后要把setup的uncertainty改小?hold的改成0?

网友A:
pre cts:
setup: clock uncertainty = jitter + skew + margin
hold: clock uncertainty = skew + margin

post cts:
setup: clock uncertainty = jitter + margin
hold: clock uncertainty = marg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高兴收到您的回复,我的疑惑是不知道在PR过程中应该怎样对待这个uncertainty,是不是要一直减小?到route_opt后,仅仅留fab要求的margin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不管你怎么设,只要最终按照top的signoff guide上的要求来在STA check中设置margin,timing pass就可以。

网友(2017-03-18):
回复 楼主:

   仅仅留fab要求的margin就行?这个怎么跟工艺厂要呢?

网友(2022-07-14):
我觉的没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postroute阶段uncertainty 应该大于fb给的sign off的值;做postroute过程tool不一定能做到你想要的结果,为了进入PT减少violation 应该加严约束

网友(2022-09-21):
我是在place设的比较严, route变松

网友(2023-12-15):
引用 网友A:
pre cts:
setup: clock uncertainty = jitter + skew + margin
hold: clock uncertainty = skew + margin

网友(2024-06-13):
怎么确定 Place 阶段设置的 margin (skew) 能够覆盖 cts阶段的 skew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