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快捷键不能用

楼主(2016-07-28):
才安装的IC5141画原理图的时候,快捷键不能用,点击CIW菜单栏的options里面的BindKeys后,弹出后Key or Mouse Binding对话框,对话框Application Type Prefix 不能设置成Schematics,设置后,又变回ADE state。

网友(2017-03-14):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有不能使用快捷键的情况,还请指导,谢谢

网友(2018-01-20):
cp -a /home/xxx/cadence/installs/ic5141/tools/dfII/samples/local /home/xxx/cadence/installs/ic5141/tools/dfII/local
mv /home/xxx/cadence/installs/ic5141/tools/local/cdsinit /home/xx/cadence/installs/ic5141/tools/local/.cds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