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研发一款与AD9361类似收发器的难点问题分析

楼主(2016-07-28):
UWB从70 MHz至6.0 GHz,AD9361器件内集成了提供所有收发功能的所有必要RF、混合信号和数字模块,问题是设计这样一款类似的收发机,难点在12 bits Sigma-delta ADC?DAC?Synthesizer?FIR Filter?BBP?LNA?Mixer?即使反向的话,光是流片成本也够呛。

网友:
每一个模块的性能的差距,系统整合起来的差距。

网友:
难点在于需要一个能估算各模块参数的manager

网友:
还好到官网看了一眼

网友:
除了单纯的宽频工作的模拟射频模块,还需要大量的非理想特性的校准,不同模式的控制选择等等。考虑到商用的话,还要对可靠性有较好的把握

网友(2017-12-26):
设计这样一款类似的收发机,难点在12 bits Sigma-delta ADC

网友(2018-06-07):
真是坑货,这个只是一个datasheet,官网上中英文免费下载

网友(2020-03-03):
这个文档的确是官网上可以免费下载的芯片手册,官网配套还有寄存器说明和使用说明

网友(2020-04-17):
用sigma detal ADC,过采样率肯定是上G了,也许用sar结构,配合校准容易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