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croblaze中双核分时复用GPIO怎么操作?

楼主(2016-07-28):
在microblaze中建立了双核的工程,希望两个核处理两路不同的数据,但是在两个核中,很多资源是共享的,比如GPIO,那么两个核如何分时复用GPIO呢,就是当核1在使用GPIO的时候,核2禁止使用GPIO,当核1使用完成后,核2使用GPIO,但是核1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
如果两个核心并行处理,那么当一个核心在处理GPIO时,需要在内存中给GPIO置位一个标志位,表示锁定GPIO,一直到放弃GPIO操作,这样下一个核心就可以接手继续操作。简单的说就是握手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可以具体点吗?有没有参考的文档或者示例,因为看了半天的Mutex,感觉是用于您所说的功能,但是确实不知道怎么去具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