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 flatten 和structure怎么理解?能否用代码举个例子

楼主(2016-07-28):
dc综合 flatten 和structure怎么理解?能否用代码举个例子

网友:
假如你的top module 里面例化了sub_module,使用flatten的时候会将模块之间打平,就是没有了sub_module的概念。structure 的时候保留sub_module。说白了就是flatten的时候,netlist中就没有例化那部分的代码了,structure 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例化那部分代码。

网友:
假如你的top_module中包含sub_module,使用flatten的时候会将其打平,就没有sub_module的概念了,structure的时候,仍然有sub_module的概念。说白了就是flatten的时候,DC后的netlist看不到实例化sub_module的代码,而structure的时候可以看到实例化的代码。flatten对时序比较有利,但是不利于查看DC后的netlist。